如何修改SHAPE与VIA或者pin间距?

楼主(2012-04-09):
使用环境:allegro16.3
现象:先在规则设置中设置SHAPE和via安全距离为10mil,然后在内电层铺铜(静态铺铜),发现无论如何修改shape和via的数值,铺铜过程中始终报错,而且查看DRC错误,发现铺铜后实际距离为3mil。
问题:如何在铺铜之前修改铺铜和其它器件之间的铺铜距离?

谢谢!请高手赐教

楼主:
求高手解答,没人知道吗?不会吧。还是我描述的不清楚?

网友:
你确定在规则设置中设置SHAPE和via安全距离为10mi吗?最好你把你设置的规则截个图上来。

楼主:
附图,求解答

网友(2012-08-10):
你铺铜的时候先选择动态铜,结束后再把铜改为静态铜,还会出现DRC吗?因为你用的是静态铜,不会自动避让的,所以才报DRC吧,你可以试试。

网友:
你铺的 是静态铜? 静态铜不会自己 避开的。你换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