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再次打开用电子表格新建的原件的表格?

楼主(2012-04-09):
求解,如题所示!我用表格在orcad capture 新建了一个原件,现在需要再次修改,因管脚多,能否回到表格再次编辑呢?有知道的。指点下吧!

网友A:
只能在新建元件的時候用表格。

當有元件要修改管腳名字或是管腳編號,可以將想要修的管腳一次同時選取,然後去編輯,這樣也是會有表格出現。如果是要新增管腳,就要自己一根一根增加,或是place pin array 方式去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在新建元件的時候用表格。

當有元件要修改管腳名字或是管腳編號,可以將想要修的管腳一次同時選取, ...

谢谢,刚初学还不熟悉!

网友:
參考 https://www.eda365.com/thread-67951-1-1.html <7樓>的第一張圖,選取該元件點滑鼠右鍵,進入編輯元件。
然後將想要修的管腳一次同時圈選出來,再點滑鼠右鍵,進入編輯元件管腳。同上面說的第二張圖。
接下來就有表格出現了,讓你去修修改。(但是不能增減管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