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找不到

楼主(2012-04-10):
大家好,我自己做了个新封装,存入库里面,发现添加该器件的时候,只有在library里的decal里面能找到我刚才做的封装,杯具的是在part里面没有该器件。在添加的时候是不能够添加的,不知道怎么做才能防止该状况再次发生,请热心朋友帮我解答!!!~~~~~~~急

网友A:
    因为你没建part啊,建立对应的CAE ,关联PCB decal,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没建part啊,建立对应的CAE ,关联PCB decal,就行了

不是做了封装就能调出来吗,你说的怎么操作啊??

楼主:
    直接保存就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我再修改下封装,再保存一次就发现不能添加器件。

网友:
    你是不能直接添加pcb封装的,需要建立一个part,你可以在pads layout里面tools->pcb decal editor里面新建你要的pcb 封装,保存后软件会提示你 would you like to create new part type?选YES后就可以进入new part的编辑啦,给你的新的pcb找一个管脚数对应得cae,然后保存你的NEW PART, 再调用part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