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在如何在PADS中检查丝印上焊盘

楼主(2012-04-10):
可以将其它的选项勾掉,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下其它的选项是和作用。

网友A:
    丝印上丝印也检查一下。

网友B:
    我特别想请教下,如果检查有丝印上焊盘,那有什么用,不是这样对板子没有影响吗??

网友:
    每次来都有新收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特别想请教下,如果检查有丝印上焊盘,那有什么用,不是这样对板子没有影响吗??

    嗯,同感,不然检查也就只是检查而已,没任何意义。。。

网友:
    请问,有丝印上焊盘的话,需要改吗?该怎样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特别想请教下,如果检查有丝印上焊盘,那有什么用,不是这样对板子没有影响吗??

字符如果在焊盘上,制板的时候就会被削掉,这样字符就会不完整。如果焊接的时候是对着板子或者是出的助焊图焊接的话,就会不知道这里该焊什么器件。有的一脚标示或正极标示等等被小掉的话,就不知道焊接的方向了。也会影响板子的美观度。调整的话,移动一下字符就可以了。

网友:
    丝印上焊盘会影响焊接可靠性。因为丝印是作板的最后一道工序,所以丝印的材料会残留在焊盘上,可能导致虚焊等问题。

网友:
    不调整可能会造成虚焊

网友(2012-11-19):
引用 网友A:
丝印上丝印也检查一下。

JIMMY版主,怎么检查?

网友D:
    用楼主的方法检查了下,没有错误的地方也出现了错误,请大家指正,谢谢!

    间距正常但出现错误

    间距正常但出现错误

    检查设置

    检查设置

网友:
    学习了,以前都是手动检查的,还没有用到这个功能呢。

网友:
    我一直是在导出贴片图那里看丝印有无干涉,很直观。

网友:
    怎么可能没有意义呢,对于板厂来说,他就小调整或修改很多呀,如果万一有的PCB板厂也因为赶时间而没有来得及给你修正,那文字或丝印不就残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同感,不然检查也就只是检查而已,没任何意义。。。

    个人见解,焊盘上有丝印,丝印就会缺胳膊少腿

网友:
    哈哈,我也没用过这个功能,很实用哦!

网友:
    又学到新东西了,多谢!

网友:
    看不大懂,能不能解释下,查出来的错误都不知道是咋回事的错

网友:
    又學習了一些,謝謝分享!

网友(2013-08-01):
引用 网友D:
    用楼主的方法检查了下,没有错误的地方也出现了错误,请大家指正,谢谢!

    想请教下,如果丝印上焊盘了,在PADS里面怎么操作剪断啊?在ALLEGRO里是很好操作的。

网友:
    方法实用。不过这个数字设置的应尽量小

网友(2019-11-27):
    赞一个,我们都是板厂会按照他们的制程标准进行掏空的,不用自己处理

网友(2020-01-07):
    PADS中,只能做零件的时候就做好,不然在PADS里面检查出来了也没用,没有直接改的功能

网友(2020-07-24):
    这个检查出来其他地方也显示出好多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