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DRILL的时候遇到问题

楼主(2012-04-10):
如题:我做了很多圆形通孔,虽然尺寸一样,但是通过的层不一样,也就是,有的通孔是从第一次层到第二层,有的是从第一层到第三层,可是我在出钻孔的时候没有分层显示,上图

网友A:
什么叫通孔,通孔还有1-2,1-3之分吗

网友B:
勾选Groups,移动分开就好了!

网友: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楼上的意思是手工移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通孔,通孔还有1-2,1-3之分吗

我没表达清楚,就是有埋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勾选Groups,移动分开就好了!

感谢,是可以,

网友C(2012-06-29):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能不能把怎么操作的说明一下,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能不能把怎么操作的说明一下,多谢

move命令->右边option选项里面选中Group,然后挨个选中移动就可以了

网友:
    没做过盲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