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里面能不能将copper里面用文字和图案掏空?

楼主(2012-04-10):
我知道,AD里面是行的,不过,pads里好像不行,比如我画一块铜,然后要在铜里面掏一个文字或者图案出来,有点像出负片的意思,然后效果就是铜里面有文字的掏空图案。
ad 是用copper 和设置成cut out的文字组合,就自动在copper里面把文字的纹路掏空,而PADS 里面的封闭区域是包涵区域内的面积的,不光是线路本身,所以做不了!
不知道有没有其他办法?

楼主:
比如下面的掏空效果

楼主:
用下面的圆来说,pads里面 用copper 和cut out 合并 ,内圆里面也会被掏空,成了下面的效果了
文字和图案同理

网友:
你是想这样做吗?

楼主:
你这个跟上面我说的是一码事,文字内部是全部掏空的 ,我要的效果是文字边沿的线段掏空,但是内部还是有铜的

网友:
那就做不到了

网友:
樓主是不是要這種效果?用ad作的。

网友:
你做个2D,放在露铜层,出CAM的时候设置一下,效果差不多的。

楼主:
7楼的 跟我说的不一样 你这个跟4楼的一样,
8楼的的方法我也尝试过,单独出一层2d的gerber,再让工厂加工合成,但是总让人不放心,因为这个铜我是要带网络的。如果只是logo也就算了

楼主:
我的文字是或图案是用autocad先描出边框 然后在导到pads里面
并不是在pads 里面写的,那样更没法做

楼主:
然后再做出这个效果

楼主:
然后再做出这个效果 : 掏空的地方只是文字的边沿描的线 而不是整个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