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ic问题?

楼主(2012-04-10):
我在添加PART的时候出现如图:

网友A:
贴出引脚图参数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出引脚图参数看看.

Error: Gate A Decal CON8 has 12 terminals but gate definition has 8 pins.
Warning: PCB Decal  not found.

网友A:
引用 楼主:
Error: Gate A Decal CON8 has 12 terminals but gate definition has 8 pins.
Warning: PCB Decal  not ...

修正好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正好就可以了.

我不知道哪里出错了

网友B:
管脚数出了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管脚数出了问题吧!

我是做8PIN的USB,,应该没错,但就是找不到哪里设置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做8PIN的USB,,应该没错,但就是找不到哪里设置问题

那为什么会出现“Gate A Decal CON8 has 12 terminals ”12个端口呢?好好检查一下

网友A:
发元件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元件上来看看.

要怎么发,是不是封装?

网友A:
可以放在原理圖上就發原理圖, 放不上去就是在庫中將封裝導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放在原理圖上就發原理圖, 放不上去就是在庫中將封裝導出來.

已经搞定了,不过还是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