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中过孔的显示问题

楼主(2012-04-10):
我在pads Layout中走线,打了通孔但表层(正面,背面)都没有显示。只有在内层能看到。请高手指点这是为什么?谢谢!

网友A:
孔的颜色不知道设置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孔的颜色不知道设置了没有

设置了。是因为显示不当前层。 新学一个软件就像一个白痴一样。

网友:
看图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