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铜时出现这样的报告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04-10):
大家好!我用的是pads2007,有时候我在做完LAYOUT后铺铜时出现这样的报告,如下;
THERMAL RELIEF ERRORS REPORT -- WD04569aF3-0.pcb -- Tue Apr 10 16:09:27 2012

       Drilled pads with                    Nondrilled pads with
less than 50% thermal extensions      less than 50% thermal extensions

Report of Thermal Spokes Generator.

On Bottom:
                                        C12.2   (36.9, 6.025) # = 1
                                        C9.2    (11.5024, 6.5) # = 1

Total Drilled pads:    0               Total Nondrilled pads:    2
请问大家这是哪里有错误呢。请各位指教!

网友:
你的问题我以前也遇到过,pads layout里tools->options->thermals的菜单下,有关于设置贴片焊盘和插件焊盘接地使得的铜箔线的宽度和数量,注意min.spoke项,铺铜的时候你的C12.2和C9.2的接地铜的铜箔线数量应该是少于你设置min.spoke的值,才会出现这个问题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