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开关电源电路,有个不懂得地方

楼主(2012-04-10):
这幅图中的R2 、C4、D5说是组成漏极钳位电路用于吸收此尖峰电压,不理解,谁能解释下。

网友:
我的理解:电路关断时,T1的NP端产生尖峰电压,大于D5的阀值电压,D5导通,T1/D5/R2/C4构成回路消耗释放能量。不知道对不对了哦,一起学习~~

楼主:
可他说的是钳位电路,意思就是把电位钳到一定电压范围内。而不是消耗呀。再说电路关断时,T1的NP端产生尖峰电压是上正下负的,这个时侯二极管是截止的。难道这就叫钳位?钳位到二极管的反向最大电压?那电阻和电容起到滤波和限流的作用??

网友:
图中怎么俩个T1啊

楼主:
我从别的地方截过来的。这肯定是写错了呀!

网友:
rcd吸收回路 ,目的是吸收变压器漏感引起的尖峰电压 ,从而实现保护fet的目的。
说白了就是把变压器没有耦合掉的能量通过电容电阻消耗掉,二极管目的是防止在开关周期内一直耗能。

FLY
说的没错哦~

楼主:
楼上说的能不能详细点

网友(2012-05-14):
这个电路是属于单端IC控制的反激式开关电源,在开关管导通期间不输出功率,而在开关管截止期间输出功率。这个RCD电路主要就是在开关管的截至期间吸收变压器没有耦合掉的能量(毕竟变压器不可能100%把能量耦合到次级侧),其中二极管就是保证此电路在开关管截至期间工作,就是6楼所说的防止在开关周期内一直耗能。

网友:
6楼说的对,就是一电压吸收电路,消除T1 NP端的尖脉冲!!!

网友:
的确, 就是6楼说的那样

网友:
神游到此,学习学习,

网友:
防止磁偏磁造成磁饱和。

网友(2015-03-24):
http://www.chinabaike.com/2011/0330/658372.html  我也不是很懂  只是之前看到过  网址在此   楼主可自己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