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铜出错,提示fatal data base error number2015

楼主(2012-04-10):
我用pads2007画的板,走线用ROUTER2007。用PADS9。2铺铜时出错。提示:fatal data base error number2015。。
求解,谢谢!!

楼主:
我自己把问题解决了,呵呵

网友:
    说说怎么解决的啊,看的大家都不明白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请说一下好吗?谢谢

网友(2013-03-14):
    求解啊,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2013-04-25):
    我也遇到,不知道咋解决,上面的几位后来咋解决的,能不能共享下经验?

网友:
    导出ascii文件低版本,再新建一个POWERPCB 文件,导入会丢失很多网络,之后再用powerlogic同步连接上网络,重新走线来解决
-------先共享我的解决办法,这是没办法的办法。

楼主(2013-07-22):
    我当时是用排除法,就是删东西,删一个铺一次,最后发现是把顶层铺铜去除就不报错,原后重画一个顶层铺铜框就好了.

网友A(2014-06-25):
    按 i  检查文件完整性,如果有错误,会有提示是否显示错误报告,按错误提示去修改,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 i  检查文件完整性,如果有错误,会有提示是否显示错误报告,按错误提示去修改,应该可以解决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