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线走45度角时 uncoupled length 错误请教

楼主(2012-04-10):
为什么我的差分线在走成45度角的部分都有 uncoupled length 错误,而水平/垂直的部分都没有uncoupled length错误
PS:我在规则里面把 coupled tolerance +/- 的值都设置为零了

顺便问一下,我用的spb15.7里面怎么没有find命令,我每次都用high light或move命令来找东西,今天看到别人的帖子发现有find命令,而且我在最开始看pdf的时候好像说过,一直没有找到就以为记错了

差分线在45度走线是都有uncoupled length错误

差分线在45度走线是都有uncoupled length错误

网友A:
你去测diffpair斜向两根net之间的间距,可以发现之间的间距不是严格的设置间距,会有0.00几的误差,比如你diffpair是走5/7,那么间距可能是7.00多,要设置tolerance值,我一般都是设成0.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去测diffpair斜向两根net之间的间距,可以发现之间的间距不是严格的设置间距,会有0.00几的误差,比如你d ...

哈哈,多谢多谢,把tolerance设置为 +/- 0.01后 45度角的谢拉差分线就没有 uncoupled length error了
开始也测间距了的,发现了那个问题,怕我的那个是特殊现象,看来大家的也有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