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6.5 版本画的线路图 ,想转换成 PADS9.3 ,可以吗

楼主(2012-04-10):
allegro 16.5 版本画图软件画的线路图 ,想转换成 pads9.3  ,可以吗  ,怎么转的啊

求高手赐教一下

网友A:
可以的,在allegro中集成mentor的dfl skill然后就能导入pads

网友(2012-08-08):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在allegro中集成mentor的dfl skill然后就能导入pads

二楼的能说清楚些吗?

网友:
pads分区里面有人以前发过流程帖子

网友:
线路图,是指原理图吧,这样是可以的,在PAS9。3中打开原理图工具POWERLOGIC,通过菜单FILE/IMPORT,下拉时选择*。DSN就可以导入原理图。

网友:
线路图如果指PCBLAYOUT 图,想导到PADS9。3中使用,可以选导入到AD10中,再通过PADS93中的一个自带的工具,导入就可以,有些焊盘要注意修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