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壁厚度工艺问题

楼主(2012-04-10):
哪位大侠知道刚性板的孔壁厚度与铜皮厚度的对应关系呀,是不是1:1的?就好比走线1oz,孔壁厚度也是1oz

网友A:
不是啊,最小孔铜常规情况下是20UM,有些国外客户有时候要求孔铜1mil,即指孔铜25UM,一般军工产品孔铜都要求最小25UM。当然也有客户要求孔铜30UM,35UM,或者更高......

网友:
孔铜厚度通常是产品可靠性方面决定的;当然铜厚会影响阻抗,目前常规单板控制过孔阻抗的非常少(加工难度也非常大);如果要控制过孔阻抗的话,设计时要仿真得出各种参数,比如:焊环大小、隔离环大小、深度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啊,最小孔铜常规情况下是20UM,有些国外客户有时候要求孔铜1mil,即指孔铜25UM,一般军工产品孔铜都要求最 ...

孔铜对传输线通过过孔传输信号线的质量有关系,当然对过孔阻抗也是有影响的.但是PCB厂家对大部分PCB板过孔的阻抗都忽略了.因为过孔对整个传输的阻抗影响是非常小的,没有必要去做的那么精确,所以大家都忽略了过孔对整个阻抗线的影响了.

楼主:
非常感谢!
过孔对阻抗的影响如何还没了解过,公司没有仿真这一环节,都是托制板厂家做的阻抗控制。学习了,谢谢!

网友B:
要求孔铜的厚度 除了有SI方面的考量还有PI方面的考虑。如果孔铜变薄,IRDrop 就会增大。 所以至少要求孔铜1mil.

网友C:
行业通用的IPC-II级标准孔铜要求是平均最小20um,1mil(25um)就属于IPC-III级标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行业通用的IPC-II级标准孔铜要求是平均最小20um,1mil(25um)就属于IPC-III级标准了.

YES

网友D:
走线铜皮厚有两种
1. 表层铜厚,是指基铜+镀铜的厚度;
2. 内层铜皮,一般指基铜的厚度。、
而孔铜是厚度,是取决于镀铜的厚度,通常工艺是做两次沉铜,目前标准是0.8 mil
所以通常孔铜厚度与走线铜的厚度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D:
走线铜皮厚有两种
1. 表层铜厚,是指基铜+镀铜的厚度;
2. 内层铜皮,一般指基铜的厚度。、

是的,0.8mil也就是20UM, 而1mil是指25UM了.

网友(2012-05-10):
解释的很清楚,谢谢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不是啊,最小孔铜常规情况下是20UM,有些国外客户有时候要求孔铜1mil,即指孔铜25UM,一般军工产品孔铜都要求最 ...

那孔铜镀层厚度与面铜的厚度有什么对应的关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孔铜镀层厚度与面铜的厚度有什么对应的关系吗?

没有什么对应的关系啊.

网友:
孔铜厚度和最终完成铜厚有一定关系;相同基铜条件下,孔铜越厚表铜(完成铜厚也越厚);每个PCB厂家用的设备不同,结果也不铜。

网友(点评):
当然孔铜越厚,往往代表着沉铜时间越长,表层的铜同样浸渍在溶液里,会一起加厚。

网友(2012-07-12):
引用 网友B:
要求孔铜的厚度 除了有SI方面的考量还有PI方面的考虑。如果孔铜变薄,IRDrop 就会增大。 所以至少要求孔铜1 ...

我们都是要求自己,理论上一个30-16的via可以通过1A电流,我们就成倍的加,一般不会在电源过孔上节约。靠板厂控制还不如自己设计时裕量留足呢。

网友:
这是个模范论坛

网友(2015-01-15):
刚好有类似的工艺问题,受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