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将PADS格式PCB转化成allegro格式PCB的工具啊?

楼主(2012-04-10):
请问大家的有没有将pads格式PCB转化成allegro格式PCB的工具啊?

网友:
自己不就带有吗

网友:
Allegro 可以导入PADS .asc文件
Pads设计文件导入Allegro现在变得简单了,15.x以上版本可直接将.asc translate.步骤如下:

1.打开Allegro-->File-->import-->Pads,

2.input file 选择需要转换的.asc文件
  option file 选择allegro安装目录的Cadence/SPB_16.2/tools/pcb/bin/pads_in.ini
  output file 就不用说了。

3.Tranlsate就完成了。
当然,allegro导入pads文件成功之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如Design rules重新设置,层的定义检校,部分封装的修改等。

4.一个新问题,元件位号不见了?

   解决办法:设置工作文件夹路径。在setup-->user preferences paths config里面更改devpath  和 materialpath  以及 design_paths 里面更改 padpath 和psmpath ,这些的路径都改为你要导入的工作文件夹

   重新导入okey!

网友(2012-08-14):
请问大家转的时候有没网络丢失的情况,我这总是有的器件地网络丢失!

网友(2012-09-26):
3楼的是不是说漏了,PADS导出网表要5.0格式的。我试着用9.3版本的不行。

网友:
三楼是高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