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的情况怎么设置才好呢?

楼主(2012-04-10):
图中的情况怎么设置才好呢?

网友:
问题可以说得具体一点吗?

网友A:
不知想要设什么,具体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想要设什么,具体点?

内层(负片)的过孔间有孤铜,请问怎么去除?

网友B:
双击铜皮属性,有去掉残铜的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击铜皮属性,有去掉残铜的选项。

这里是负片,不是正片。双击后只出现选择网络名称。

网友C:
建议把层敷铜的安全间距拉大,不让铜敷进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把层敷铜的安全间距拉大,不让铜敷进去就可以了!!

这个方法不好。应该有设置的,就是不知道而已。一起加油找出来

楼主:
顶起来!怎么没有人知道怎么设置呢?

网友D:
今天特别忙,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今天特别忙,看图:

谢谢Jimmy大侠。看来以后打孔还是远一点好。

网友:
学习了,很灵活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