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器件的翻转速率指的是什么?

楼主(2012-04-10):
如题,器件的翻转速率指的是什么?这个参数对器件的使用有什么限制?

网友:
不清楚你所說的問題,可不可貼圖上來,大家研究研究。

网友(2012-05-18):
个人觉得,翻转速率应该是指高低电平的平均变化速率,也就是IO口做输出时的高低电平变化频率

网友:
单位是ns/V或us/V吧,那就是楼上所说。翻转越快,也就是ns/V或us/V越小,越要注意反射,注意信号完整性和EMI。

网友:
数字器件吧!!才有这样一说!!

网友:
我想是时钟的速率或者是时钟速率的两倍,是上下边沿同时传输数据,如果乘以总线的宽度就可以算出总线的带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