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pcb中添加元件的问题

楼主(2012-04-11):
    出现这个对话框后不能添加元件了

网友A:
    你库里的器件是用增强层来创建的(或者是从增强层的PCB中另存到库的),而你目前的PCB是正常层,所以导入不了。

解决方法:
    1,笨方法:将目前的pcb进行max layer
    2,好方法:将库里的封装进行修改

网友(点评):
jimmy :改元件封装,怎么样修改封装,求详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库里的器件是用增强层来创建的(或者是从增强层的PCB中另存到库的),而你目前的PCB是正常层,所以导入不 ...

    增强层和正常层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
    增强层就是100层以上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顶

网友:
    具体怎改呀JIMMY,

网友:
    问题是库与LAYOUT的层不匹配,如阻焊层LAYOUT里是21层,库里面为121层,发现在库里面更改不了,请教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