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 Jumper 可以是贴片的吗?

楼主(2012-04-11):
RT.

网友A:
可以。用0欧的贴片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0欧的贴片电阻

  你忽悠我.

网友:
只要管脚的封装对什么都行,

网友:
这好像是插针式跳线

网友B:
我也一直在想这问题,pads应该改改了,都什么年代了,应该支持自动防贴片电阻用于跳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一直在想这问题,pads应该改改了,都什么年代了,应该支持自动防贴片电阻用于跳线。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