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菜单设置问题

楼主(2012-04-11):
如附件图片所示,双击元器件属性的时候,对话框有一截被屏幕截掉了
怎么设置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你系统显示属性的问题,或是显卡设置,没弄好。

楼主:
我的是win7 64位的  应该怎么设置?有木有高手啊

网友:
分辨率的问题!因为AD的很多的component/via/pad等的属性框都是是一个固定的模式,且窗口都是不可缩小/拉大,如果你们的显示器达到不的话,那么它自然显示不全呀!!很多做硬件开发的都是用两个显示器,一个看SCH,一个看PCB两个可以相互的对照!!那非常的完美、专业呀!!国内没有几家公司有这样的条件。都是一台显示器打天下,效率很低。。。。。。。。。。搞得我们做硬件天天把窗口拉来拉去的!!受伤的总是我们。。。。。

网友:
楼上说的都不正确,楼主是你自己把对话框拉的过头,找个位置(对话框的顶栏)拉回来及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