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问题

楼主(2012-04-11):
      本人新手,刚学pads两个星期,想问下几个问题
   一是整版画铜皮外框(copper pour)时,除了手动按照板框(board outline)画外,有其他办法可以根据板框自动产生呢?(这个问题是因为遇到了奇形怪状的板框不好画铜皮外框来的)

  二是推线问题,线走了不恰当的位置除了重新走线外,能够用命令移动到适当的位置(不是move指令),而不会产生任意角度或其他需要调整的内容。直白的说可以像allegro一样吗?
tretch命令跟我的要求满符合,就是不明白为何有时用不了,需要什么条件

  三是有没有窗口显示当前网络数,完成度,DRC等内容供查看的。

  问题有点多,麻烦各位大哥大姐!感谢。

网友:
1.画copper pour不用和板框一样啊,只有框住板框,比板框大就ok .
2.stretch 在router里面用,只有线不保护住,都可以移动。

楼主:
感谢2楼回答,不过关于你的回答有点不懂
第一是你说画Copper pour比Board outline大? 这样的话大过Board那部分的铜皮可以在实物板上显示?我的意思是画整版地铜,不应该是比Borad outline内缩一点吗?
第二是stretch 命令layout也可以用,这个我知道了,但是有更好的吗?

网友:
第一个问题补充一下,因为你设置了规则的,所有的元素离板框要1mm的话,就算你的灌铜框画在板外,都会自动内缩1mm的。板外属孤铜,软件会自动移除。

第二,除了用shift+s外,你只能养成好的走线习惯。尽可能一步到位,不要走一次,修一次。很浪费时间

楼主:
感谢斑斑
第一个问题有部分解决了,但是我们公司很奇怪,把整个拼版后的板框给我布局布线,我试过PADS的演示文件是可以自动内缩,但是用我们公司的文件去做铺不出铜皮来,要点开忽视板边距离(ignore borad clearance)才可以产生铜皮,但产生的铜皮根据板框来内缩了所以只能手动画Copper pour了。
这部分不纠结了,因为做板的流程的颠倒了

还有自动内缩这个值在哪里可以设置啊?

第二个问题我也知道需要良好的走线习惯,但我这个问题还有在改版上需要用到,因为改版的话线已经是走好的了,所以需要一个好的命令来移动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