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添加预拉线然后发现不能布线了

楼主(2012-04-11):
    布线时保险丝和保护二极管之间添加预拉线,然后发现不能布线了 并出现如下提示

网友:
    你在设计规则里没把你对应的层设置为走线层。
    ; \7 F+ |. @3 X" g设置方法:layerout——setup-designe rule-default-routing-available layrer 选择对应的走线层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