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llegro si 仿真

楼主(2012-04-11):
allegro si 仿真,FPGA的两个脚在原理图设置了差分,怎么提取出来的拓扑不是差分的啊?有人做过吗

网友:
你需要自己分配定义差分管脚属性以后,生成新的IBIS模型。

网友:
我从来不相信allegro SI能顺利的提取差分线出来,一般情况下都乱七八糟,还不如直接手动来的快

网友A:
我说的是,比如altra的FPGA你可以在quartus中定义管脚及属性,然后生成出对应的IBI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比如altra的FPGA你可以在quartus中定义管脚及属性,然后生成出对应的IBIS.

我这个项目FPGA要用到两三百个pin,而我现在只需对这一对差分信号仿真,在quartus中指定再生成IBIS模型是不是太麻烦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个项目FPGA要用到两三百个pin,而我现在只需对这一对差分信号仿真,在quartus中指定再生成IBIS模型是 ...

可以只设置这一对仿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只设置这一对仿真的。

可以具体讲下如何来设置差分对仿真吗,打开模型,看到模型里面已经设置了差分对了

网友:
建议楼主先学习下IBIS模型的构造。坛子里资料比较多。再来看大家的回复。

楼主:
谢谢版主的建议

网友B:
给你介绍个我用的方法:后仿,用ansoftlink把pcb转到siwave或HFSS里,提取差分S参数,然后加载到SigXplorer里或Designer里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介绍个我用的方法:后仿,用ansoftlink把pcb转到siwave或HFSS里,提取差分S参数,然后加载到SigXplorer ...

谢谢,还没用过ansoftlink呢,感谢你的建议,希望大家多给我些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