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做焊盘时,中间层和底层是怎么加上去的?

楼主(2012-04-11):
上面两张图,图s是错的,图s1是正确的。我想问的是图1中的另两个层要怎么加上去?
谢谢!

网友A:
    建立器件的时候,要设置inner layers和oppsite side的pad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立器件的时候,要设置inner layers和oppsite side的pad大小

    我点焊盘进去编缉时没看到有这两层。

网友B:
    你本身的库就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本身的库就有问题的。

你的意思是我必需重做一个元件了?这个元件是别人给我的,我发现问题后我就想进去改一下,但没找到1楼说的层。

楼主:
    谢谢回答,我还是重做一个算了。

网友:
    别人给我的库,我都要重新检查一次才敢用。不然怎么S的都莫明其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