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9中正确的差分对走线方法

楼主(2012-04-11):
1.在原理图中定义差分对
在菜单中Place>>Directive为差分网络放置差分对指令。差分对网络名称必须以“_N”和“_P”作为后辍。对差分网络放置指令后要对其参数进行配置,包括DifferentialPair名称以及True参数。
在设计同步的时候,差分对将从原理图转换到PCB中。

Place directives on the schematic to define differential pairs.
在PCB中查看和管理差分对在PCB面板的下拉列表中选择“Differential Pairs Editor”后可以查看和管理已定义的差分对。图15-31所示的差分对属于全局的差分对类,当前V_RX0高亮显示,V_RX0_N和V_RX0_P组成差分对,“-”和“+”是系统的标志,指示了差分对的正负极性。

Differential pairs can be viewed and managed in the Differential Pair Editor.
在PCB中定义差分对用户不但可以在原理图中定义差分对,同样可以在PCB编辑器中定义差分对。
在PCB面板中选择Differential Pairs Editor模式并点击Add按钮。在弹出的Differential Pair对话框中,在现有的网络中选择正极和负极网络,并对差分对进行命名后点击OK。

Quickly create pairs from the named nets.
同样可以通过网络名称进行差分对的定义,对于一个差分对,其名称有相同的前辍,并以不同的后辍作区分,如TX0_P或TX0_N。在PCB面板中点击Create From Nets按钮打开Create Differential Pairs From Nets对话框。在对话框顶部使用过滤器从现存的网络中筛选出差分对。如图所示为对电路板上以“_P”或“_N”结尾的网络名称进行筛选。
适用的设计规则对差分对进行布线,必先在PCB Rules和Constraints Editor对话框(在Design>>Rules中调出)中的三项设计规则进行配置,分别是:

  • Routing Width - 定义了差分对线路的宽度,线路宽度可以是实际的物理宽度或根据用户定义的特征阻抗自动计算而得。把规则的范围设置到差分对的目标器件上,如*InDifferentialPair*。
  • Differential Pairs Routing - 定义了差分网络线路的间距和解耦合长度(当间隔宽度大于Max Gap的设置值时成对的走线将失去耦合)。把规则的范围设置到差分对的目标器件上,如*IsDifferentialPair*。

  • Electrical Clearance - 定义了各个器件包括相同的网络和不同的网络(焊盘与焊盘间,焊盘与线路间)的间距。把规则的范围设置到差分对的目标器件上,如*InDifferentialPair*。

差分对线路的长度可以通过Interactive Diff Pair Length Tuning(在Tools菜单中)功能进行调整。该功能可以对差分对线路的期望长度和容限值进行实时调整,并具有不同的选项通过增加各种起伏的波纹状线路调节网络线路长度。
设置设计规则的辖域设计规则的辖域定义了规则所作用的范围。差分对可以通过如下的检索条件例子对设计规则的辖域进行定义。
  • InDifferentialPairClass('All Differential Pairs') - 所有的成对网络都属于差分对类“All Differential Pairs”
  • InDifferentialPair('D_V_TX1') -* 定义差分对名称为“D_V_TX1”中的两个网络
  • (IsDifferentialPair And (Name = 'D_V_TX1')) - 定义网络名称为“D_V_TX1”的差分对
  • (IsDifferentialPair And (Name Like 'D')) -* 定义所有网络名以字母“D”开头的差分对使用差分对向导定义规则在PCB面板差分对编辑器中点击Rule Wizard按钮可通过向导的形式对设计规则进行设置。注意在此创建的规则的辖域是在点击Rule Wizard按钮前所选中的对象,如果一对差分对被选中,则设计规则的辖域是一对差分对,如果是一个差分对的类被选中,设计规则的辖域就是该差分对的类。
差分对布线差分对布线是一对进行的,也就是对两个网络同时布线。对差分对进行布线,可从菜单中选取Place » Differential Pair Routing 或通过鼠标右键菜单调出差分对布线工具。此时将提示用户选取布线对象,点击差分对的任意一个网络开始布线。下图所示为差分对布线。
差分对布线中使用的是遇到第一个障碍停止或忽略障碍的交互式布线模式,使用SHIFT+R快捷键进行循环切换。差分对布线和交互式布线有部分相同的快捷键。使用数字小键盘中的 *  键进行换层。按 5 快捷键来循环可能的过孔模式。按 Shift+F1 快捷键来显示所有可能的快捷键。

Differential pairs are routed simultaneously.

应用差分对指示器通过添加一个差分对指示器到覆盖区指示器的边框,您可以快速创建基于覆盖区内的差分网络的差分对。

快速地基于覆盖区中捕获到的差分网络来创建差分对

包括管脚交换的FPGA设计中全面的差分对支持现代的FPGA,即使在一些廉价的产品中也提供大量的管脚供用户配置成差分对。为了便于设计工作的开展,altium Designer在FPGA和PCB设计中都对基于FPGA的差分对整合作全面的支持。
在FPGA设计中,可以把单一的网络定义到差分I/O上,如LVDS标准,这样软件就会把一对物理网络映射到PCB设计中。这个过程用户可以通过FPGA Signal Manager进行控制。设计编译器同样可以确定管脚是否在PCB设计中用作差分对并正确映射到FPGA器件中。
差分对中对信号完整性的支持Altium Designer的信号完整性分析提供对差分对仿真的全面支持。在FPGA管脚中使用LVDS标准能确保运用正确的信号完整性模型。

网友:
对差分走线功能有了新的认识,学习了

网友:
谢谢楼主,正好要用,请问楼主在差分对阻抗怎么计算?那个蛇形走线怎么走呢?

网友(2012-10-30):
要出差,做个记号下回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