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画封装时元器件高度设置问题

楼主(2012-04-11):
    画封装时元器件高度设置问题,我用的是16.3版本,
高度那栏不能输入数字
    谢谢指导

网友:
    估计你没选中占地面积,在空白处点了下;你可以再点一下占地面积就可以了。。。

网友(2012-11-22):
    先选中place bound top

网友:
    你要先点击下你要设置的那个版块,才可以设置的

网友:
    选种自己画的bound

楼主(2013-08-08):
    谢谢上面网友回复啊,我重新回到这个论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