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pb16.3在画封装时为什么改不了图纸尺寸

楼主(2012-04-11):
我想把尺寸改成Left X-3.000,Lower Y-3.000,width是6.000,height是6.000。用毫米单位。
可是老是改不了!?

网友:
记得以前有人问过,我也遇到过,或许是16.3的BUG
修改尺寸前将单位换一下,再将单位换回来就可以改了

网友:
一点一点的把尺寸改小

网友:
对,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不过时好时坏,没在意。

网友:
    先换成其他单位试一下

网友:
    这个图纸太小,不允许,改成-5 -5 10 10就能用 ,我前面也遇到过,就这么处理的。

网友(2012-10-26):
    这个问题论坛里有遇到过。到目前为止没看到很好的办法。只能一点点改小。
详见https://www.eda365.com/thread-60480-1-1.html
3楼 kbhf518
    “我刚开始也是不能不能一下子缩小,要根据一个比例来,最后我个人设置的是5,5,20,20就很好用了,也很小,前面的单位自己调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