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线改成铜皮后还能改回来不?

楼主(2012-04-11):
(图片)

网友:
我实验了下  弹出8025 关闭

网友A:
break,然后删除copper,剩下就是原来的导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break,然后删除copper,剩下就是原来的导线了

师傅!能不能说详细一点,没搞明白。因为变成铜皮以后,一删就全都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师傅!能不能说详细一点,没搞明白。因为变成铜皮以后,一删就全都删了。

选择shape铜皮高亮delete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