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鼠标中键可以改成和PADS鼠标中间一样的吗?

楼主(2012-04-11):
allegro鼠标中键可以改成和pads鼠标中间一样的吗?请教中。。谢谢!

网友:
鼠标手势放大缩小很快啊,PADS这个放大缩小真不敢恭维,还有ALLEGRO按住中间就可以再同一缩放比例下随意移动要看的位置了。

网友A:
    习惯问题,个人觉得PADS的中键比ALLEGRO好用

网友:
    16.3  已带此功能!滑轮放大缩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习惯问题,个人觉得PADS的中键比ALLEGRO好用

    支持

楼主:
    没有人说说能改不?关键能改不??

网友A:
    楼主可以试试画线功能,,,我设置如下,,,往右上角画为放大,往左下角画为缩小,往右下角画为全屏显示,习惯了就好

网友:
    干嘛要改呀,滚轮往上滚就放大,往下滚就缩小,按住中键还可以拖动,不知道有多方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试试画线功能,,,我设置如下,,,往右上角画为放大,往左下角画为缩小,往右下角画为全屏显示, ...

这是stroke吧

网友:
    我是想pads的中改成滚轮缩放,应该很多人都想这样。——
    楼主倒是特别的很,刚好反过来,呵。。。。

网友:
    这是stroke吧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