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mmer09 用户自定制PCB布线网络颜色

楼主(2012-04-11):
Summer09版本允许用户在PCB文件中自定义布线网络显示的颜色。现在,用户完全可以使用一种指定的颜色替代常用当前板层颜色作为布线网络显示的颜色。并将该特性延伸到图形叠层模式,进一步增强了PCB的可视化特性。注意:只有在DiretX的模式下,才可以使用本功能。当在GDI显示模式下,只能使用当前层的颜色显示被高亮的布线网路。.

定义布线网络的颜色PCB 面板内,选择 Nets 编辑模式,为布线网路设定实际的颜色。用户可以为某条/多条被选/所有/一个或多个类的布线网络单独设置一种颜色。简单地几个操作完成布线网路颜色设置 – 在 Net ClassesNets 任一面板内 – 鼠标右键点击选定布线网络并从弹出的菜单中选择 Change Net Color 命令。 在 Choose Color 对话窗口内选择设定的颜色。

简单地为选定的网络类或单条网络设定颜色!选定的布线网路将显示用户所设定的颜色。该功能还可以结合复选功能框,使用户可以将该功能延伸到每个使能的布线网路。

选择布线网络的叠层颜色。图形叠层模式关于为用户指定的布线网络设定叠层颜色功能,现在用户可以选择新的网络颜色高亮模式。网络高亮将通过 Base Pattern 对话窗口管理,共有6种图形模式可供用户选择。(DXP&raquoreferences).

指定高亮布线网络的基础图形。表1 通过示例介绍每种图形模式的使用情况。设定的叠层颜色为!ExOverrideNetColor.png!.
表 1. 可用的基础图形列表.

图形

描述

示例

None (Layer Color)
忽略布线网络颜色设定,
 只显示布线层的默认颜色.

Solid (Override Color)
使用布线网络用户设定的颜色,
完全覆盖原来的布线网络。

Star
在布线网络上使用小的星形图形,
 原布线网络的颜色仍然可见。

Checker Board
在布线网络上使用小的方形图形,
 原布线网络的颜色仍然可见。
(This is the default override pattern).

Circle
在布线网络上使用小的圆形图形,
原布线网络的颜色仍然可见。

Stripe
在布线网络上使用45度斜线,
原布线网络的颜色仍然可见。

当缩小视图时,也可以控制网络显示的颜色。例如,用户可以在缩小视图时选择变换叠层的颜色。从 Zoom Out Behavior 区域中设置缩小视图时最佳的叠层模式。

使能布线网络颜色叠层用户可以简单地操作打开/关闭网络叠层颜色功能来控制网络显示的颜色。 – 在 Net ClassesNets 任一面板内 – 鼠标右键点击选定布线网络并从弹出的菜单中选择 Display Color Override»Selected OnDisplay Color Override»Selected Off 命令。

使能颜色叠层特性!依据定义的叠层颜色显示布线网络的颜色。

布线网络叠层颜色显示。本示例中,网络LED7..LED0被设定了相同的叠层颜色,但是只有
网络LED7..LED5使用了设定的颜色,而网络LED4..LED0仍然延用当前层默认的颜色。
在工作区(workspace)内,布线网络叠层颜色可以与 View»Net Color Override Active 命令(快捷键: F5)一起使用,也可以单独使用。

在PCB打印文档内使用布线网络的叠层颜色用户设定的网络叠层颜色也可以用户PCB的打印文档中,要实现这一功能,需要在 PCB Print Preferences 对话窗口内,简单地使能 Use Net override color 功能选项。

使能相关的打印输出功能选项。使用 altium Designer Smart PDF 向导 (File»Smart PDF),用户可以在将PCB文档导出为PDF格式时选择使用指定的叠层颜色。可以在 PCB Print Preferences 对话窗口中,使能/禁止该功能选项。

网友:
这个功能很不错!很实用!

网友:
很好的功能,学习了,LZ很有研究

网友(2017-08-17):
网络颜色可以保存下来吗,在下个PCB文件中使用。不用重新再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