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gerber是的问题

楼主(2012-04-11):
    各层设置好了点击run后出现这个提示,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把圈圈内的 数字  改大一点
试试看可以不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也可以把原点设置离板框远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圈圈内的 数字  改大一点
    试试看可以不

    嗯,已经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