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封装导入以后 所有网络布线都报错,请指点

楼主(2012-04-11):
我将在allergo中导入封装以后布线,但是所有网络走线都报 PL 的错误。见下图,不知是什么原因,
我看了规则,PIN到line的距离为10mil ,应该没有设置错误,请各位指点 谢谢!

网友A:
你这个是不是没接上,那个白色的应该是鼠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不是没接上,那个白色的应该是鼠线吧

谢谢帮忙 已经解决了

网友(2012-06-27):
请问楼主,你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
重新导入封装后,焊盘位置发生了偏移

网友:
修改封装的时候,不要修改原点位置,allegro是用封装的原点作为位置信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