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这儿看一下,请各位帮个忙

楼主(2012-04-11):
这是一个MASK点的做法
为什么还有加上soldermasktop
阻焊层比焊盘大
而且做出来的效果是,把阻焊层的圆挖掉,保留焊盘
我想像应该是一个阻焊直径的焊接面的,为什么是挖掉了呢

楼主:
为什么走线层加上solder mask top就成了上面可以上锡了呢?

网友:
    请充分了解下solder mask 和paste mask 的意思
    这两个概念清楚了 你就不会这样问了

网友:
    有图形,即走线,焊盘,铜铂,加阻焊就上剔,反之挖空,无绿油

网友:
    把前面的帖子都看一遍,以前不会的记下来。别上了就问。都是这样学过来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