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altera的arria ii gx芯片的PCIE接口怎么仿真呢?

楼主(2012-04-11):
我下载了altera的arria ii gx芯片的IBIS模型,可是里面只有PCI30的模型,没有PCIE的呢?

看了mentor的官方视频,都是用眼图来解决的,请问是不是PCIE的模型是固定的,hyperlynx包含了,不需要ALTERA来提供呢?

非常感谢。

网友:
一般高速串口仿真,芯片公司都会提供bench档案,以便于做精准仿真.
而调用软件一般都为Hspice.毕竟6Gbps后IBIS模型还不能保证精准度.当然IBIS从5.0后又开拓了新的高精度模型---IBIS-AMI,据说在高数据率下与hspice 相差不大.但目前为止,软件支持还很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