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走线等长,板层厚度要考虑么?

楼主(2012-04-11):
绕等长线,AD9里面忽略板厚度的,初步算一下,芯片DATASHEET里面要求DDR数据线长度差值要控制在50mil,但是板厚却1.6mm(63mil),如果走线从top走到bottom就已经长了60mil了,等长很不严格,如何衡量这个影响?

楼主:
这个比较难做到吧。看公司一些前辈的作品也没有这样做。前段时间做的一款hi3516的板子,没考虑这些,跑600mhz没问题,更高频没试过。

网友:
尽力走同层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不同层信号的速度会不同的。我们也出现过实在走不了同层的板子,也没出问题。

网友:
不敢冒险,尽量同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