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功率限电器

楼主(2012-04-11):
直流功率限电器的电路图,输入电压低于12v,负载功率小于5w.哪位能提供电路图或者指点一下怎样更换元器件使满足要求。谢谢。

网友:
如果你的輸入電壓是穩定的不會變化的,那只要限制電流就可以達到直流功率限功能。限制電流的電路圖就會比較好找了。網絡上搜索一下應該會找到的。

楼主:
如果输入电压不是稳定值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