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复合封装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2-04-11):
orcad 10.5中,编辑复合封装的引脚之后提示如下图

我首先是把两个复合封装点击出来放置,

因为他们是BGA的封装,管脚的命名我得重新改成数字才能导入pads,但是我把管脚名称改成数字的之后就出现了上面的错误,提示说是两个部分的封装不同,这个是上面原因?还有如何改正

网友A:
建議開啟OLB文件直接修改元件,然後開啟電路圖文件刪除該所有元件(U?A、U?B、U?C、.....),再來做 Cleanup cache , 最後再擺放所有元件,這樣比較不會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開啟OLB文件直接修改元件,然後開啟電路圖文件刪除該所有元件(U?A、U?B、U?C、.....),再來做 Cleanup  ...

谢谢,我试过了,这种方法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