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DDR互连

楼主(2012-04-11):
求教各位高人,DDR互连有什么好的方法!TKS!

网友:
单单是连通的没什么问题啊。看到地方就走就行,但是要是考虑信号质量,电磁等方面的就有点规矩了。/ y! T! C; g8 x' F
一个CPU带两个DDR的地址和控制信号时钟信号使用远端分支的方法,地址走线每9根[7:0]DQM,走在同层,地址的走线误差为DDR1(100),DDRII(50),DDRIII(25).数据走线误差分别为50,25,10m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