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印线与导线

楼主(2012-04-12):
在编辑PCB封装时将丝印线放在bottom层,在绘画PCB板时怎么使它显示出来?绘画导线时导线线宽以幅度封闭,怎样使它呈现距形状?请高手指点?

网友:
底层丝印没显示出来是因为你的颜色管理器中底层丝印颜色是黑色,改其他颜色即可,
想得到矩形用copper画导线,或者画完导线再用copper覆盖成矩形,注意网络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