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PADS routek 更改网络的拓扑结构

楼主(2012-04-12):
如何在pads routek 更改网络的拓扑结构?也就是编辑鼠线!如A--B,A--C改成A--B--C.哪位高人指点一下?

楼主:
刚打电话问了一个朋友。她说可以先在layout中把要走的连接关系走好,然后再到route下面修一下线就可以了。我试过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最开始就是这样设置的,但是不行。感觉还是我那个朋友说的比较实用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