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FN的封装的底部散热焊盘怎么处理

楼主(2012-04-12):
现附一QN qfn_n64.dra (122.57 KB, 下载次数: 86) msp430f5308.pdf (1.21 MB, 下载次数: 264) F64封装资料,请大家帮忙看下用allegro要如何做底部的焊盘.大家再帮忙看下我已做好的封装是否正确.谢谢!

网友A(2012-07-05):
    个人觉得via加得不太好,还有就是solder层你已经在pad design里加了,你在外面加四个solder层的shape,这样四个shape就没用了,做出来还是一大片锡膏,建议在pad design里不加solder layer,直接加shap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via加得不太好,还有就是solder层你已经在pad design里加了,你在外面加四个solder层的shape,这样四 ...

    钢网层是否也需要在PAD DESIGN里面不加,只加shape就可以了?谢谢!

网友:
    是的,只加shape就可以,建议中间分成9块,via选择只加在solder的shape上。

网友:
    设计成171mil的焊盘即可,阻焊单边大3,钢网和焊盘一样大小,via后续cad会资格添加,钢网厂家也会根据焊盘自个设计钢网大小

网友(2012-09-06):
    没有数据文件怎么打开啊,那个.psm文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