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求 PCB 走线 寄生电容的算法,达人来帮忙啊

楼主(2012-04-12):
求 PCB 走线 寄生电容的算法,达人来帮忙啊

另请问,PCB走线所发生的寄生电容与哪些因素有关,比如 线宽、铜厚、PP厚、PP介电常数等

先谢谢了~

楼主:
快来人啊~

网友A:
走线的寄生电容?按照电容的定义式求吧,这个值是非常小的。
对于单纯的传输线关注的多是损耗吧?
一般研究的是过孔的寄生电容。

网友:
在allegro display菜单下点parasitic,就可以了,准确的前提要设正确层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走线的寄生电容?按照电容的定义式求吧,这个值是非常小的。
对于单纯的传输线关注的多是损耗吧?
一般研 ...

哦,多谢

是,我在网上看到的大多是过孔的,但我是想知道线宽,线长等参数对PCB走线寄生电容的影响

网友B:
板级间电容和过孔寄生电容我倒了解过,但对于信号线的寄生电容我没听过。
板级电容相关因素:介质、平行板面积、平行板距离
过孔寄生电容相关因素:过孔焊盘直径、过孔隔离盘直径、板厚,即过孔长度、介电常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级间电容和过孔寄生电容我倒了解过,但对于信号线的寄生电容我没听过。
板级电容相关因素:介质、平行板 ...

感谢回复

网友C:
走线的寄生电容好像没太关注,有印象说走线中每个135°拐角大约占0.5pf左右,相对于过孔的寄生电容来说非常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走线的寄生电容好像没太关注,有印象说走线中每个135°拐角大约占0.5pf左右,相对于过孔的寄生电容来说非常 ...

嗯,多谢您的回复~

网友(2021-01-06):
allegro原来可以看寄生参数,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