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lect nets双击USB 的D+,D-查看属性中impedance没有90欧姆?

楼主(2012-04-12):
看了台湾公司的demo板子,USB差分阻抗没有90欧姆,是我查看方式问题还是什么?用SI9000算了下也不对,请问怎么看呢?

网友:
决定阻抗的参数不一定在PCB上显示,你怎么算呢

网友:
阻抗涉及到很多参数,综合起来才算出走线宽度和间距,一般都是让PCB供应商那边去控制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