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到bottom层走线却自动回到top层,是BUG?

楼主(2012-04-12):
问题描述:切换到bottom层走线,走线状态时,窗口显示回到TOP层,线的颜色也变成顶底层重合的颜色,并且不能打过孔,再切换,有时可以切到BOTTOM层,有时候切不动.软件是pads9.2,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

楼主:
楼上的,谢谢你的回答,你解决的不是我的那个问题
我不是无法切换,是有时OK,有时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谢谢你的回答,你解决的不是我的那个问题
我不是无法切换,是有时OK,有时不行

方便的画截图为证,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