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hyperlnx怎么对电路进行仿真

楼主(2012-04-12):
怎么对电路进行仿真,谁会啊????

网友A:
    那是板级仿真不是电路级

网友B:
    EE 7.9 带了电路级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EE 7.9 带了电路级别的

HL现在都打包到PADS中了,看来mentor准备发展更高端的SI工具?

网友C(2012-08-30):
引用 网友A:
    那是板级仿真不是电路级

    那Hyperlinx的前仿真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Hyperlinx的前仿真是怎么回事?

    前仿真也叫预防真,是针对高速信号而言,也就是要把信号当分布参数来考虑时,需要对信号走过的路径包括PCB的走线在内,进行信号传输的仿真,看经过传输产生的畸变是否还符合要求。在仿真的同时也可以规范PCB的走线长度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