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PCB的钻带?

楼主(2012-04-12):
PCB厂家打来电话说我的GERBER文件没有钻带,针孔图符号不全。
不明白什么意思?

前两天同样用allegro画的另外一个PCB就没有问题,我都是按照教程同样步骤生成的啊。

是不是做焊盘时有的焊盘的钻孔我没有用圆圈和字母等符号表示的原因啊?论说不应该啊,那只是个钻孔的符号图例而已啊

楼主:
我对比了两个PCB文件文件一样多的啊,
用CAM350只导入钻孔文件的时候有Warning - Tool Numbers with no size: 1, 2, 3, 4, 5, 6, 7, 8 System has assigned a default size of 32.0 mil to all tools. Correct this information using NC Editor Tool Table提示

不过两个文件都有这个提示啊

网友:
可能人家说的是你没有提供钻孔文件,只是提供了孔径孔位图.
例如:allegro软件导出的钻带(即钻孔文件)的后缀是:*.drl的文件.

网友:
是钻DRILL文件,NC-DRILL后生产的.drl文件,要与个人gerber一起给板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