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如何导出网表文件

楼主(2012-04-12):
我想将一个PCB的文件导出网表。用Export导出logic和netlist w/properter导出的文件不行。
正确的方法是怎么样的呢?

楼主:
我需要实现的目的是:
1、从一个PCB中导出网表和元件库
2、新建一个PCB然后将导出的网表再导入。

网友A:
方法沒錯 , 您要看看是為何無法 net in .
一般都是發生在 Library 不齊全所導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沒錯 , 您要看看是為何無法 net in .
一般都是發生在 Library 不齊全所導致.

我是直接从PCB里面导出的lib。而且根据他提示的信息我找到了这个元件封装。
我发现allegro生成的netlist与cadence生成的不一样。cadence生成的有三个文件,而allegro生成的就一个netlist.txt文件

网友B:
你的旧PCB导的是第一方的网表,而你Export导出netlist w/properter是第三方网表,导入第三方网表需要封装的Device文件,你可以打开每一个元件封装保存一下该封装的Device文件,然后再用第三方网表导入新的PCB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旧PCB导的是第一方的网表,而你Export导出netlist w/properter是第三方网表,导入第三方网表需要封装的 ...

这样,貌似解释得通。回去试试,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