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画好打样回来后发现过孔都好大

楼主(2012-04-12):
    如题:pcb画好打样回来后发现过孔都好大,特别是打的接地孔,孔上的铜圈都显示出来了,看上去很大。孔设置的也不大啊,难道是铺铜的方法不对?我用的是覆盖过孔的方式

网友:
    不是你自己做的过孔吗? 做完没有用CAM350实看吗?

网友:
    你这个通孔做塞孔了吗,如果塞孔了可能是扳厂在做塞孔的时候没控制好,油墨太多了

网友:
    你的gerber设置那里,没有盖油处理。板厂就让你的设置进行了

网友(2012-06-11):
    过孔一般做盖油塞孔处理,普通信号过孔40mil\20mil,如果板卡大小有限而通电流又小可以考虑把孔缩至30mil\15ml。电源、地过孔一般给到50mil\28mil,大于40mil线的话给到:通孔内径:0.6*线宽,外径:1.25*线宽。具体可以再搜搜看哦

网友:
    是你自己的问题,gerber出的不对!

网友:
    會扣錢不。會獎金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