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铜时遇到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2012-04-12):
这些线像是被铺过铜似的,但周围却都是空的

    铺铜后应该这样才对啊

    可上面那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呢?求高手赐教

网友(2012-06-13):
    还有一个方法,在view中NET选项打开,然后点击OK。影线就会变成实铜!

网友:
    重新覆铜

网友(2012-04-12):
    刚打开时是显影方式出现,重新铺铜或者CTRL+ALT+N  点OK。

网友:
    三楼正解。

网友:
    重新再铺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