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eo是什么意思,如何测量?

楼主(2012-04-12):
谁能给我好好讲一下呢,我有时候理解了,有时候糊涂了,对照输出特性曲线就不理解了。

网友:
Vceo指三极管基极开路时,集电极-发射极的击穿电压
管子的datasheet里面都有

楼主:
击穿电压?手册里是有的,这个参数怎么使用呢?

楼主:
明白了,不过我就觉得饱和区就不应该叫饱和区。也顶多就一条饱和线。就那条左手边向上的那条线。是不是我的理解还有偏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不过我就觉得饱和区就不应该叫饱和区。也顶多就一条饱和线。就那条左手边向上的那条线。是不是我的 ...

饱和区是指虚线左边的那个区域,那条虚线只是一条分界线而已。

楼主:
我知道的,但是我觉得叫那一块区域叫饱和区有点勉强。Vce在那个界线上的时候,Ic的变化已经达到饱和了。饱和的名字是这么来的吧。所以我说叫那一片区域叫饱和区很别扭